三菱人機模擬問題

楼主(2015-07-29):
請問我有2台電腦,其中一台有GT Designer3,GT Simulator3,gppw我直接在上面模擬人機跟模擬PLC,也能正常運作了
但是我要如何再連接到另一台電腦做資料傳輸?我沒有真的人機機台,都是用模擬的,這樣有辦法
跟其他電腦做資料傳輸嗎?

网友A:
没办法连接到其他电脑。

楼主:
所以GT Simulator3沒有辦法模擬人機跟電腦傳輸資料的意思囉
要人機跟電腦傳輸就一定要買一台人機嗎?
還是有別牌的人機軟體可以模擬跟電腦傳輸
另外三菱人機傳給電腦的檔案,有.TXT檔嗎?如果有的話,除了.TXT還有其他檔案嗎?
請各位前輩指點,謝謝

网友B:
是GX Designer3,GX Simulator3吗?

楼主:
是GT Designer3,GT Simulator3
不是GX Designer3,GX Simulato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