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M8340里面只有100多单传到d1000就变成了几千万

楼主(2015-07-29):
[attachment=137834]这是怎么回事,还有我用一点触电同事输出3个轴怎么样才能让3个轴都动作完成了M8029才通

网友A:
D1001改成D1002好了
把32位忘了- -,

网友B:
DMOV 是32位, DMOV D8340 D1000 是D8340 D8341移动到D1000 D1001

网友C:
之前也遇过这种问题,是传递负数的时候,也是位数没注意就出问题

网友D:
单双字啊,大胸第。

网友E:
地址冲突而产生喜剧效果。

网友F:
双字单字好教材,以后记住了

网友G:
哈,单双字搞错了

网友H:
D1001已经被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