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个按钮同时控制3个轴,怎么才能让3轴都完成动作后才接通M8029

楼主(2015-07-29):
如题,刚开始学这个,我现在3个轴设定的值不一样,他一但有一个轴完成8029就通了,求大神指导该怎么弄

楼主:
人工置顶求解答

网友A:
比较位置就可以了
能举个例子?

网友B:
三个轴都是M8029吗,好象也是三个M的哦
QQ:532904130

网友C:
可以用M8340 M8350 M8360 配合使用。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首先三轴要单独设一个M,再用这三个M控制M8029,这样可达到要求。
于英剑

网友E:
M8029是特殊指令执行完成标志,
试试4楼的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F:
4楼正解

网友G:
同意4楼。

网友H:
同意四楼
mythic

网友I:
M8029跟随最近指令触发,触发后置位一个中间继电器,当3个都接通时,就达到你要的条件了

网友J(2015-11-10):
M8029是定位指令完成瞬间通一下,是只读的,你可以用它来set M0到M2,当M0到M2同时能里即为3轴均完成动作。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K:
4楼直接,11楼间接,,都行

网友L:
用SFC的并行分支指令
  • 下载积分:+1(sunpeter) 热心助人!

网友M:
    其实我同意5楼,他没表达清楚

网友N:
    用辅助继电器转一下就可以了,参考官方的程序

网友O:
    指令执行完成后只执行该指令同分支的m8029    其他的不执行

网友P:
    同意四楼

网友Q:
    用M8340 M8350 M8360 ,这三个才是Y0,Y1,Y2脉冲专用指令,M8029是通用指令,好多指令都能用,而且任意一条指令完成都会接通。

网友R:
    你要搞清楚M8029只读  还有三轴有任意一轴定位完成M8029都会置ON一个周期

网友S:
    用脉冲输出标志

网友T:
    3-1就可以了

网友U:
    我做了个测试,  M0导通, Y0 Y1 Y2  开始发脉冲, 发完后分别M1 M2 M3导通.  然后三轴都完成后,复位M0

网友O:
m8029分别输出不同的m就好了  m8029并不是同时闭合 m8029只有在上面的程序输出完成后才输出不影响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我做了个测试,  M0导通, Y0 Y1 Y2  开始发脉冲, 发完后分别M1 M2 M3导通.  然后三轴都完成后,复位M0

假如三个轴同时在发脉冲进给,当X轴发完脉冲时M8029出现一个正跳变,确定只有M1被置位?M2,M3不会被置位?如果Z轴先发完脉冲,能先只置位M3?

网友W:
四楼可以

网友X:
引用 网友V:

假如三个轴同时在发脉冲进给,当X轴发完脉冲时M8029出现一个正跳变,确定只有M1被置位?M2,M3不会被置位?如果Z轴先发完脉冲,能先只置位M3?

同问这一问题

网友Y:
楼主  你这个弄明白了吗???想跟你请教一下   可否 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