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台达B2伺服,数字输入DI规划不明白

楼主(2015-07-29):
最近买了个台达B2伺服来研究,结果那些数字输入DI规划不是很明白,就好像DI9是使能的,通过参数p2 _10可以设置成内部使能,CN1那个插头我就不用再接一条使能线了。然后想问的是那其他数字输入规划是不是,假如我不要了。我就设置它关闭这样,要的话就设置开。这个数字输入规划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A:
我也刚刚用过一台B2伺服,仅用到P1-44,P1-45别的参数基本没用到。DI9接个使能就好了

网友B:
是的,你有实物,为何不自己亲身实践一下那?实践出真理。
朝花夕拾

网友C:
A,B节点,就是我们说的常开常闭

网友D:
自己實驗會更了解得更快而且更明白

网友E:
DI可以设置常开或者常闭,使能的话最好外部条件满足就使能最好

网友F:
台达伺服DI能自定义

网友G:
这个叫做输入输出可编程

网友H:
DI 接口功能可以通过参数修改功能,看一下说明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