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高铁用的是昆仑触摸屏?

楼主(2015-07-29):
昆仑触摸屏客户反应都不错 国产的骄傲

网友A:
处处都有。

网友B:
昆仑触摸屏做过一次用工业电脑连接2台触摸屏控制两台机器
QQ:532904130

网友C:
这要和ZF打通关系就行了,曾经用过,我修过很多,后来直接不用了。
[attachment=137855]

网友D(2015-09-23):
我这里使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