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面出差十万火急 pid

楼主(2015-07-29):
我是用来做恒定速度的,先是设定一个速度,然后用编码器测定实际速度,经过pid的运算后通过2da模块进行对流量的调节。那么pid的的输出值是怎么通过2da去控制的呢?pid的输出是直接写入到2da中还是要经过换算才能写入到2da中呢。期望高人指点,感激不敬。

网友A:
当然要换算的,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具体你要看2DA的说明书
QQ:532904130

网友B:
设定加PID输出值,然后设置个条件等于设定是清掉PID就行了

网友C:
定加PID输出值,然后设置个条件等于设定是清掉PID就行了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