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NT31C-ST141,怪问题

楼主(2015-07-29):
[attachment=137858][attachment=137857][attachment=137857]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我有台NT31C-ST141-EV2的屏,把原来程序上载下来,重新下载安装一下,然后连接PLC,就出现这样画面 ,然后怎么按都进不去,原先程序输入密码就可以进去的,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重新下载什么,安装了什么?请详述

楼主:
程序重新上载下载,就这么简单,但现在就是进不去。

网友B:
估计软件下载这块出问题了

网友C:
程序传上来看看就知道了。初始界面设定是什么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