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麼控制5軸

楼主(2015-07-29):
在做一個項目用三菱PLC怎麼控制5軸,求指導.謝謝!

网友A:
联动?插补?
用Q173系列的运动CPU。

楼主:
谢谢回复!!联动,类似CNC。不知道具体怎么做?还望指点。谢谢!

网友B:
用什么PLC?FX?Q?建议用QPLC,如果是土豪的话,加个QD Motion;不然就加个QD77运动模块,使用虚模式进行多轴同步控制

网友C:
問題太籠統,你根本沒先做功課,沒辦法回答你

网友D:
问题给的较简单,通常PLC控制与伺服的位控制都有上位机的。
于英剑

网友E:
国产汇川的运动控制器,可以试一下,

网友F:
Q系列的不是普通的貴 是超貴的! 想嘗試用FX3U來作虛擬軸控

网友G:
FX5U系列的好想有3轴还是4轴的来,如果想省成本的话,可以看看那个,然后后面再配几个模块,算算成本哪个更合适些

网友H(2015-10-16):
用Q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