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此物学名叫什么??

楼主(2015-07-29):
在三菱网站上没搜索到一点资料,不知道其学名叫什么!还请各位高人指点指点何处有资料下载!谢谢!! [attachment=137859]

网友A:
電力計測ユニット 百度翻译后 功率测量单位

楼主:
楼上的能指点一下三菱网站上下载该资料的连接吗??

网友B:
可能老产品了三菱官网好像是没有。 推测一下可能是连接三相主电路监视电压电流功率波动的,

网友C:
三相功率测量使用的。

网友D:
电力测试仪

网友E:
电流电压安全监控器,能实时监控电流电压值,通过峰值,一旦超过,会智能断开,处理故障,并RESET断当前报警后重新正常工作,现在欧姆龙也有这个产品,SM8R好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