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lggdgd

楼主(2015-07-29):
请问程序里K后面的数字单位是秒吗?D1、D2、D3数据地址吗?

网友A:
K表示十进制,K50就是十进制50;D是寄存器,也可以理解为地址,就是把50放在D1里面
lggdgd

楼主:
D1 D2 D3都是给后的T定时器用的,单位是秒吗?

网友A:
0.1秒,K50就表示5s
lggdgd

网友B:
给定时器用还要看定时器编号,各个型号PLC定时器也不一样(请查看资料),100ms定时器 K50就是50*100ms=5s
同理,10ms计时器就是0.5s...

网友C: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计时器了

网友D:
6F ok
新手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