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ET200干扰问题

楼主(2015-07-29):
一个项目的二期使用et200加扩展的,最近一个点(开关量)经常出现断开,合闭现象。一直查找,却找不到原因。请大神指点
plcmxb

网友A:
加一个104瓷片电容

楼主:
没有用过瓷片电容,具体如何操作,能否详解

网友B:
以前遇到过,整个ET200M 站干扰,DP网线穿管后就好了, 但是模拟量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