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求两台电动机控制电路图

楼主(2015-07-29):
配置:1、两台水泵M1、M2
2、两个接触器KM1、KM2
3、两个热继电器FR1、FR2
4、两个三档钮子开关(手动、停止、自动)
5、两个指示灯
6、一个循环时间继电器DH48S-S
7、一个中间继电器
要求:1、手动状态:两台水泵能单独启动停止。
2、自动状态:两台水泵按照设定的时间自动轮流工作。例如:M1工作2小时停止,间隔1分钟,M2工作2小时停止,间隔1分钟,M1工作2小时停止,如此循环工作。

网友A:
那很简单啊兄弟,工控的初级学员就能搞定。
tyjksd3535

网友B:
钮子开关手动状态时;二次回路可以设计成M1,M2都可以单独启停控制;
钮子开关自动状态时;通过时间继电器实现M1工作2小时停止,间隔1分钟,M2工作2小时停止,间隔1分钟,M1工作2小时停止,如此循环工作。。。。
画图有点麻烦,有一定逻辑性。

楼主:
刚进门槛,求电路图。

网友C:
4、两个三档钮子开关(手动、停止、自动)
應該有一個要做(1號運轉、停止、2號運轉)吧
而且你確定不用交換式繼電器?
确实还有个中继

网友D:
我认为以楼主给的硬件不可能实现自动间隔循环。
还有个中继

网友E:
就那点东西也能这个功能实现?还是有点难,坐等高手讲解!
我哪天看看怎么接的线,就知道了。

网友F:
以上面的器件!实现不了自动循环。
还有个中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这是我公司正在使用的两台水泵,配置如上,等哪天看看是怎么接的线,就知道了。关键是时间继电器有两个延时,一个延时控制水泵工作时间,一个延时控制水泵停止时间。还有个中继!

网友G:
我想问问你的时间继电器能设定这么多个时间吗?
时间继电器型号:DH48S-S

网友H:
改用PLC控制很容易实现的
老乡:两台水泵用PLC太那个了!

网友I:
好好看看书吧!最主要的要自己做一遍。
于英剑

网友J:
一个时间继电器够吗?我怎么想都不够,
时间继电器型号:DH48S-S
巫山石军

网友K:
还真没法循环

网友L:
两个时间继电器,1个开时间 ,1个停时间,或有一种时间继电器,可以,有两路定时,1路启动1路停止。

网友M:
楼主给定的条件好像不够。本人观点是要三个时间继电器,两个时间继电器接成“分频电路”就可以实现两个水泵的转换。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1分钟的间隔时间。
补充:还有一个中间继电器
永远年轻

网友N:
应该可以,DH48S-S是可以设定两组时间,并有暂停和复位功能
补充:还有一个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