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配方怎么做啊

楼主(2015-07-30):
大家讨论下屏里做配方跟PLC怎么做啊

网友A:
没什么好说的,屏基本是有这个功能,实质就是变址加断电保存

网友B:
做配方对于初学者挺复杂的,HMI只是一个显示操作界面,重点在PLC上,各个寄存器的数据设置要认真对待。
于英剑

网友C:
看你怎么规划,配方数据不多的话,PLC做也行,不过程式比较多,人机做当然更好。

楼主:
谁有例子上传一个看看,谢谢
g k r YE

网友D:
配方截图哦

网友E(2015-10-18):
例如六楼所示,我想plc从第一组配方运行到最后一组配方顺序执行。或者多个程序段运行不同的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