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0):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works 2软件,FX-3G PLC,用建行网银数据线连接,结果,设备管理器出现黄色问号的(? USB device)  请问这种数据线还要转换吗?这种驱动哪里下载?

网友A:
需要三菱的USB驱动程序,网上很多。

网友B:
引用楼主xingzb2于2015-07-30 11:48发表的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works 2软件,FX-3G PLC,用建行网银数据线连接,结果,设备管理器出现黄色问号的(? USB device)  请问这种数据线还要转换吗?这种驱动哪里下载?

如果你是默认路径安装的GX Works,那么其安装目录下就有驱动程序: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xingzb2)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C:
    需要你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D:
    3楼讲得太仔细,精彩

网友E:
    线没问题 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