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0):
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
力矩电机配合控制器用在收放卷系统中完成恒张力控制。
看了力矩电机配套的控制器的说明书,发现只有转矩的设定,应该是输入一个电压,确定转矩
那这样说,难道力矩电机是输出转矩恒定吗?照理说T=FR,随着卷径变化,保持F不变,T也应该随时改变才对
但是我设定了转矩T,T不变的话,F不是就发生改变了吗?那这样怎么控制张力恒定?
还是我的理解有问题,控制器在运转过程中会自动改变转矩来适应张力?那这样设定转矩又有什么意义?

网友A:
首先声明一下  俺不是所谓的前辈  俺只是个菜鸟

然后 俺再 谈一谈  力矩电机配合控制器做收卷

1)力矩电机  速度是不可控的 只要旋转就是最高转速
2)力矩电机  给定一个固定电压值  只是电机本身的转矩是恒定的  但是随着卷径的变大 实际需要更大的张力  你会发现收卷越来越松  所以需要加大给定电压值 才能保证卷材的恒张力  也就是你要不停的去调整给定电压值  以保证卷材的内外松紧是一样的  使卷材不会松卷或者跑卷

网友B:
收卷卷径越来越大,为保持张力不变,要加大转矩,因此要卷径测量或卷径计算,要精度高地话,最好加上张力传感器做负反馈.
市面上也有成品的张力控制系统买,有张力传感器可以不用卷径测量,全靠系统的PID控制.

其实不用力矩电机,普通异步电机加变频器就行,采用速度模式+转矩限制,2个模拟量输入变频器,,1个控制速度,一个控制转矩,  速度工作在饱和模式(收卷速度设的比主动放卷快),

采用力矩电机或力矩模式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速度不可控,断料时,收卷有可能飞车,这是非常危险,
特别是采用张力传感器做的自动张力系统,断料时张力为零,系统很快会把力矩加到最大值,就算是频率很底,电机也会达到最高转速,如果卷径很大的话,甩出来是可以砸死人的。所以一定要有断料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收卷卷径越来越大,为保持张力不变,要加大转矩,因此要卷径测量或卷径计算,要精度高地话,最好加上张力传感器做负反馈.
市面上也有成品的张力控制系统买,有张力传感器可以不用卷径测量,全靠系统的PID控制.

其实不用力矩电机,普通异步电机加变频器就行,采用速度模式+转矩限制,2个模拟量输入变频器,,1个控制速度,一个控制转矩,  速度工作在饱和模式(收卷速度设的比主动放卷快),

要看所選力距控制器的功能跟電控機械的需求.有些力距控制器是可以加入線速度跟張力擺臂或荷重元件等去使用的當張力超出限制值會停機報警的.

网友D:
力矩电机控制器上有个电位器是调节转矩的,随着直径的增大调大转矩即可,具体实现的办法有很多,只要输出一个模拟电压就可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