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台达A2伺服为啥会这样报警?

楼主(2015-07-30):
伺服电机在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前挺正常的。现在有时可运作几天,有时才运作十几分钟就报警了,伺服显示错误代码出现过AL009、AL024、AL025查了一下,分别是位置控制误差过大;编码器初始磁场错误;编码器内部错误....可什么参数也没有动过?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可能是电机的编码器坏了,有同样的电机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B:
以下几种可能;
1、编码器有问题,
2、编码器接线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下几种可能;
1、编码器有问题,
2、编码器接线有问题。
承上所述
1、換電機
2、換編碼器信號線

网友D:
如果你的电机是随工作台运动的,那么编码器断线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E:
编码器有问题,
2、编码器接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