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编程电缆可靠吗?

楼主(2015-07-30):
大家有没有从淘宝上买三菱和西门子编程电缆的,好用吗?

网友A:
买过2次 黄线 还可以。

网友B:
三菱的还可以使用,
西门子的就有点难了,

网友C:
taobao上的电缆可以用。配件可以用。 主机不能用。

网友D:
淘宝的zzz小组的值得信赖。

网友E:
楼主要西门子什么型号的电览???能说说型号吗?

网友F:
读读程序还可以,监控下没问题,本人买过西门子的,但用这种电缆直读解密200密码的会存在问题,有些读不出密码的。看哪些吧,淘宝上买过台达,信捷,松下,一般用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taobao上的电缆可以用。配件可以用。 主机不能用。
摊主:你好!请问你这话啥意思呀,我准备淘宝买一个西门子224-1bd23-0xa8的plc,你说的主机是?

网友H:
数据线淘宝还可以用,原装也太贵了,非一般人买得起。

网友I:
不行可7天退货

网友E:
我这有1条西门子200的下载线,是原装下载线,当初够买时花了800多。是串口的不知道你有没有需要!

网友J:
建议买原装的编程线,因为这是工具,要可靠的才最好,不过现在很多编程不是以太网电缆就是USB了

网友K:
USB的可靠性不好,串口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L:
我有条西门子的USB MPI+编程电缆空闲,淘宝上买的290元,用了3年了。买时卖家说得天花乱坠,到手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个说法,没有光耦隔离。
要退货,卖家不同意,还说有隔离。MD,我大学学电子专业的,难道光耦都不认识吗?
反正一句话,他就是有隔离的。你说没有隔离,是打开看了的吗?如果打开了,那就不退货了。
MD,意思就是,不打开你不知道有没有隔离?打开了,就不退货了!
只好认栽。
后来,这问题能难倒我,自己加了块隔离板,加了DC/DC隔离块。然后装到一个笔记本电脑电源盒子里,效果挺好。S7—200 PPI口,S7—300 MPI口,西门子触摸屏 MPI口编程、监控,好用,稳定。

如果看得上,250块转给你。
要不,用张S7-300的MMC卡来交换也可以。

我呢,买了条原装的。
前几天一台315-2DP CPU  亮BF了,就是DP端口无法通讯了,MPI口可以通讯。DP反正就是连接不上,就怀疑是不是编程电缆不支持DP,我记得原来是支持DP的,只是稳定性不好。生产很急,立马申请公司董事长特别批准来条原装的,1800大洋呀。
NND,十万火急的专车去买回来,我傻眼了,DP口还是无法通讯。
NND,脸都给丢尽了,恨不得地上一条缝,立马钻进去。
然后,然后打开PLC发现,DP端口5V隔离电压没有建立起来,他如何能通讯呢?
更换PLC,OK!
老板特别批准,就用原装的了?以后公司哪个还要在马云家买东西,立马卷铺盖(被条)走人!

网友M:
我觉应该去厂家或正宗代理商那里去买。
于英剑

楼主:
抱歉,这几天很忙,没来得及上网,回复的慢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你们的建议对我很有帮助。  谢谢。
至于编程电缆,只能买新的,(买材料工厂有规定的)

网友N:
前天刚买了一台西门子logo PLC 和扩展模块 还有logo编程电缆  都是全新的 测试过了 都可以用  价格是市面上的一半 数据线那就更便宜了

网友O:
我买过三菱松下的都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