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0):
[attachment=137884]

如图所示:开电Y1灯闪Y2Y3灭,按下X4 ,Y1和Y3都常亮,此时按一次X1,Y1闪Y3常亮,再按一次X1,Y1Y3常亮;

如果在Y1闪Y3常亮的时候,按一次X2,则Y2亮Y1灭Y3常亮,再按一次X2,则Y2闪Y3常亮。用三菱PLC    ALTP指令该如何实现?请求指导,谢谢!

网友A:
编码指令ENCO和译码指令DECO来编
真诚感谢!endy2015  麻烦您就上面的例题给我列举讲一下可以吗!我初学,知之甚少,请见谅。谢谢

网友B:
用步进指令一目了然  X3有什么用   试试这个    用解压软件解压后 再用  GX WORK2 软件解压打开  步进指令允许使用双线圈,虽然程序检查时显示有双线圈错误。有什么疑问加 qq310457676交流
真诚感谢!我是初学,懂得太少,请您见谅,麻烦指点下下,感激不尽,越简单越好.
附件: QQ.rar (190 K) 下载次数:19

楼主:
iujfang  我是初学,懂得太少,请您不要生气,指点下下,感激不尽,越简单越好

网友C:
用MOV+KYN进行控制,很容易的
请您就我上面的例题给写一段程序示范下可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