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纶屏怎样做一个可读写PLC(s7-200)任何一个VW的值的数值框。

楼主(2015-07-31):
可能没说明白,例如:读写 VW1~3000内的任一个VW数据,只用一个数值框,请教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地址要挂对,在屏幕上就能显示

网友B:
PLC中加变址,触摸屏中叫索引
,都可以实现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索引能具体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