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驛碼器,小新手程式編輯問題

楼主(2015-07-31):
PLC:台達DVP-14SS2
譯碼器:HTR-M2-1000-2-C ( ab項4倍頻,解析度4000 )
小弟我在轉動譯碼器時,每次歸零的地方都不一樣
我要讓它控制在0-360度
附上我打的階梯圖
[attachment=137910]

网友A:
楼主你是台胞吗?

网友B:
ss2 估计无法接受如此高分辨率信号

网友C:
1、你是程式都是周期执行,周期性执行
2、建议用高速比较指令配合中断指令执行你想要的

网友D:
转速是多少,误差多少,建议采用楼上意见,高速指令

网友E:
如果你是用手在旋的话,0.2mS的程序扫描周期所产生的误差你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4000个脉冲,手旋一周算0.5S,那么0.2mS的扫描周期,(0.2/500)×4000=1.6个脉冲,也就是最多只相差2个脉冲。2个脉冲,你根本分辨不出来。
所以,估计你的编码器有问题。
不过,编码器定位还是应该用高速中断指令。

网友E:
其实你更好的选择是选用带Z信号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