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大叔求助 两水泵轮换 s7 200

楼主(2015-07-31):
家住乡下 有一蓄水池 本人爱好自动控制,想给水池弄个plc控制柜。硬件都弄好,自己试着编程,水平有限没实现,向大侠们求助 谢谢了!!!。
需求:两台水泵,液位分:极上限、上限、下限、极下限。
1,超过极上限位,灯光报警、两台泵同时运行抽水;
2,超过上限位,两台泵同时抽水;
3,超过下限位,两台泵每10分钟轮换抽水、低于下限位,两台水泵停止运行;
4,低于极下限位,灯光报警、两水泵停止运行。

网友A:
不需要搞什么PLC,用液位控制器就好了,打到高液位自己停,低液位自己启动。几十块搞定。

网友B:
不好理解楼主意思

网友C:
打错字了吧

网友D:
4楼 那个子错啦

网友E:
这个程序很好编的,首先你的状态有几种,即极上限、上限、下限、极下限和非正常状态,输入到S7-200里可以是极上=1111、上限=0111、下限=0011、极下限=0001、非正常状态=0000、0101.....等,你可以比较属于那种状态执行相应的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F:
简单问题复杂化,大马拉小车,纯属练手。从液位探测信号处加控制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就完工了。

网友G:
程序我给你写了一个 就是不知道如何传给你 我qq125425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