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1):
使用RS指令通讯,我想把第一台PLC的数据传送到第二台PLC上去,那么,D100=85 D101=100 D102=90这三个数据直接传送行不行

网友A:
可以的,用自由口通讯

网友B:
直接1:1对接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通品牌PLC都有N:N网络,如果是非同品牌的话485通讯会有对应的地址,就不是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