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3U的怎样根据运行脉冲求位移啊

楼主(2015-07-31):
伺服向下移动总距离4.3厘米
脉冲70000
在脉冲40000,6时位移为0,
当脉冲70000时位移2.5厘米
取40000.6----70000运行中的位移量
并保持压力最大值时的位移

网友A:
楼主表达意思不清楚,你每转的脉冲量知道了,然后转一圈的移动量量一下,你要走多少就相应的发多少脉冲

网友B:
你是看伺服控制器上的脈衝顯示吧,你有沒有注意到超過9999他是會歸0重數的

网友C:
看你用什么指令来定位了,要是用DRVI、DRVA指令的话可以监控D8340(Y0)、D8350(Y1)、D8360(Y2)的数据,即当前位置的脉冲数,根据一个脉冲多少位移换算下就知道当前位置在哪了。你要采样压力最大值时的位置,即脉冲数得用到定时中断和SER数据查找指令检索压力最大值和当时的脉冲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检索完最大压力时的脉冲数后,再次执行定位指令到该位置。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