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下电器选型。

楼主(2015-07-31):
请教下大家在选型空气开关.接触器.热过载继电器.伺服.变频器这些是怎么选型的?电流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我也想了解一下,不过这相关的计算太多样化了,所以没有低,特别是伺服,步进,变频器,电动机的特性使用场所,一般的断路器,热继电器,那些都还好说。望前辈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