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1):
[attachment=137914]在参数地址2000H中设置H12为正转,   二进制是0000 0000 0001 0010,设置为H22是反转,0000 0000 0010 0010。这个和2000H  是如何理解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2000H就是个寄存器16位的,一个是盒子,一个盒子里面的东西

网友B:
Bit01-----10B:起动
是指0位是1,1位是0么?
如此2000H=B0000 0000 0010 0001=H21才是正转呀。

网友A:
一个字由16个位组成,bit久是位,入门知识,看看书

网友C:
2楼说反啦,应该0位是0,1位是1,寄存器的位,是从低到高,数字位是从高到低2000H=0000 0000 0001 0010=12H 是正转

网友D:
是的没错,都是的16位,BIT就是位,0000--FFFF   也就是0--65535
相信自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Bit01-----10B:起动
是指0位是1,1位是0么?
如此2000H=B0000 0000 0010 0001=H21才是正转呀。
对不起,写错了,原想写成
Bit01-----10B:起动
是指0位是1,1位是0么?
如此2000H=B0000 0000 0010 0001=H21才是反转呀。

网友E:
台达的变频器好像比三菱的通信控制要直接一点,好理解些,三菱的那些功能码,有点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