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1):
三菱MR-J2S-20AD的伺服驱动器是200W的,其是否可以与100W的HC-KFS13电机配合使用?
将驱动器与电机实际连接了出现AL 1A报警,手册报警异常代码AL 1A是 电机配合异常
请教是否有办法修改放大器的参数可将他们匹配?谢谢!

网友A:
  不行的,MR-J2S-20A的只能配HC-KFS23的,修改参数是没有用的
伺服只有200的可以控制小一个型号的153、 203
  • 下载积分:+3(lsw669007) 热心助人!
  •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B:
    可以修改参数让驱动器不报警,试过短时运行无问题,能不能带负载长时间运行就不清楚了!
    如何修改参数,望赐教,谢谢~
  • 下载积分:+3(lsw669007) 真诚感谢!

网友C:
    把方法说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修改参数让驱动器不报警,试过短时运行无问题,能不能带负载长时间运行就不清楚了!

    请指教如何修改参数让驱动器不报警,只是测试电机是否可用,不作长时使用。

网友D:
    买的时候不是买匹配?
    公司旧设备拆下的部分配件,测试是否还可用,不是新买的。

网友C:
    可以让你匹配
    但是我是改电机参数
  • 下载积分:+3(lsw669007) 真诚感谢!
  • 承接各行业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伺服,步进,PLC,触摸屏编程,上位机设计电气制做,各种自动化工程安装,电柜制作。陈工135303982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让你匹配
    但是我是改电机参数

    请教如何修改电机参数,复杂吗?要用到什么软件和线缆及工具?
    请赐教,谢谢!

网友E:
    没记错的话是改两个参数吧ABCD 999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