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上位组态王往s7-200中的T37写时间设定值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5-07-31):
用上位组态王往s7-200中的T37写时间设定值为什么不一样?
我程序中用于t37时间设定值的存储器为vw48,组态王中在vw48中写入10,在程序中显示的是15560,这是为什么呀?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请大家稍微指点一下呀?很急的,是不是我用的数据类型不对呀

网友A:
多测试几组数据,进行反算找规律

网友B:
要么数据类型不对,要么地址重复使用 vd46 vw48

网友C:
看看你在组态王里的设置是否对,在你把你PLC的程序发上了,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15-11-22):
这是组态王针对PLC的底层驱动程序的问题,一种方法是去官网下载新的驱动程序,另一种方法是采用WinCC编写监控程序。

网友E:
如何用WinCC编写监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