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1):
我要透過台達人機輸出資料到電腦給我的ERP系統做分析,所以希望人機能輸出例如“成品數”,“不良數”等等。當然前端會接plc跟工作機台。我的重點是台達人機能輸出這些數據嗎?輸出到電腦端是excl或TXT格式都可以。

网友A:
不能直接输出,只能靠U盘

网友B:
透过宏  可以把数据保存到u盘

楼主:
請問是所有人機都不能直接輸出.cab檔到電腦,還是只有台達不能?那可否推薦能直接輸出檔案到電腦的人機。或者有其他變通的方法嗎?

楼主:
請問是所有人機都不能直接輸出.csv檔到電腦,還是只有台達不能?那可否推薦能直接輸出檔案到電腦的人機。或者有其他變通的方法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是所有人機都不能直接輸出.cab檔到電腦,還是只有台達不能?那可否推薦能直接輸出檔案到電腦的人機。或者有其他變通的方法嗎?
[/quote
用个组态软件吧,组态软件读取人机界面的数据并按你的要求保存数据,人机界面直接保存在电脑这功能得靠厂家的软件功能支持

楼主:
大大,請問什麼是廣家的軟體,可以說明一下或分享網址嗎?我找不到呢!

网友D:
引用楼主sex-pig于2015-07-31 14:51发表的 有前輩熟悉台達人機嗎? :
我要透過台達人機輸出資料到電腦給我的ERP系統做分析,所以希望人機能輸出例如“成品數”,“不良數”等等。當然前端會接plc跟工作機台。我的重點是台達人機能輸出這些數據嗎?輸出到電腦端是excl或TXT格式都可以。

台达人机可以做到。选用带以太联网口的人机,上位机通过以太直接读取人机的报表,数据格式为EXCEL。
具体请咨询中达电通或到中达电通网站下载资料(使用手册和宣传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