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远程模拟量断线要如何知道

楼主(2015-07-31):
西门子 远程模拟量断线要如何知道??
S7-300 Step7 V5.5 SP4 软件编辑,
CPU315-2 PN/DP与ET 200SP AI/AO连线诊断.

网友A:
4-20mA的信号 我一般做成 0mA时认为故障,4-20mA正常

网友B:
AI断线多数情况都是超过27648,表面看就是超过20mA的。我的做法就是如果AI的数字在0-27648之间就算是有效,超过27648就报“断线”故障。

楼主:
沒有類似像是SFC系統指令,來診斷模拟量断线嗎??

网友B:
不管什么指令,都是有一定算法的,估计就算是有这类指令,算法也是跟我的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