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1):
通常市面上卖的是开关电源光是+10v和—10v吧,我买了好几个都是com公共极存在,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我需要正负10v电源驱动电机的正反转,是不是地线的接线端子是公共端,但是我理解的是上面-10v是不是就是低电位0v,要是按照地线公共端是不是输出-10v达不到。

楼主:
上面的com公共端没有,口误。

网友A:
开关电源+10v和—10v是针对0V说的。0V线的接线端子是公共端。这种直流电源较少,且—10v的稳压性能也不佳。实现电机的正反转控制方法较多,最好不要在电源上做文章。
于英剑

网友B:
可以两个串联啊,10v,com+10v,com
不是两个,是一个开关电源上,有+10v和-10v两个端子,没有公共端和0v端子。所以我怎么各取+10v电源和-10v电源

楼主:
不是两个,是一个开关电源上,有+10v和-10v两个端子,没有公共端和0v端子。所以我怎么各取+10v电源和-10v电源

网友C:
既然没有0V的端子,何来-10V之说?

网友D:
没有0V端子是不可能的,试问你的+10V、-10V的参考点是什么
永远年轻

网友E:
引用楼主haibin9964于2015-08-01 08:52发表的 我需要一个正负10v的开关电源 :
通常市面上卖的是开关电源光是+10v和—10v吧,我买了好几个都是com公共极存在,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我需要正负10v电源驱动电机的正反转,是不是地线的接线端子是公共端,但是我理解的是上面-10v是不是就是低电位0v,要是按照地线公共端是不是输出-10v达不到。

我覺的啦!你那DC輸出可以10V~ 一10V可調的DC的 一 點就是gnd/PE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什么。

网友G:
10v+是直流正极,10v-是直流负极,它们之间是10v电压

网友H:
3楼已经回答你了!
首先你得理解电压的定义!
电位是相对关系!如果一个电源,你将正极接地。那么你的电源电压就是ー电压(负)
同样的道理,所以串联使用是正确的!
选用的时候,必须注意的几点
1、电源务必选择一个型号
、两个电源的负载尽量一致!

如果你有强迫症的话,那就定制一个吧!反正钱多!!!

网友I:
万能的淘宝一大堆正负10V的开关电源,不是定制,价格也不贵,买一个就是呢。

网友J:
淘宝定制是正道

网友K:
+10V,-10V,你们会不会看错了,
会不会是10V+,   10V-

网友L:
引用 网友H:
3楼已经回答你了!
首先你得理解电压的定义!
电位是相对关系!如果一个电源,你将正极接地。那么你的电源电压就是ー电压(负)
同样的道理,所以串联使用是正确的!
选用的时候,必须注意的几点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M:
一个10V一个-10V他们两个点之间应为20V电压(同一个电源输出)

网友N:
话说正负都是参考公共端来决定的,要是-10V就认为是低电位0V,那么+10V就应该对应20V了。
+-10v的绝对电势差是20V,但是具体是+5 -15 还是+10 -10 就看你选参考的电势是多少了

网友O:
          楼主说法有误,拍个图片上来看看。
         既然有+10V,必然有低电位参考点0V,这样+10V,0V构成一副电源,这个电源一般称正电源。
          既然有-10V,必然有低电位参考点0V,这样-10V,0V构成一副电源,这个电源一般称负电源。

网友P:
首先我想说楼主这样的开关电源我遇到过不过是两组+15V两组-15V的,万用表量+15和-15电压是30V,看了前几楼的话估计这样的开关电源比较少见,但不是没有,一般碰到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直接怀疑楼主写错表达不清的人,我也是呵呵了。

网友O:
           19楼的以为自己高人一等,我也只能表示呵呵了。
           电子线路中, 既然有正10V和负10V,则必然有0V这个参考点,只是你看不到而已或不知道而已。
           大学里,我的模拟电子技术学得不好,满分100分的话,我一般能拿到80分而已。
           我只是一本三流的全国重点大学的大本毕业,书读得少,19楼不要骗我。

网友Q:
可以用单10伏的电源,用两个继电器切换正付极,我们安川伺服都是这样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P:
首先我想说楼主这样的开关电源我遇到过不过是两组+15V两组-15V的,万用表量+15和-15电压是30V,看了前几楼的话估计这样的开关电源比较少见,但不是没有,一般碰到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直接怀疑楼主写错表达不清的人,我也是呵呵了。

请问你那个电源有几个输出端子,有0V端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