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1):
[attachment=137947] [attachment=137948] [attachment=137949]   请帮忙看一下这程序段从599-772主要是什么意思,控制哪方面的,我是新手,请解释详细点,谢谢啦

网友A:
读写A/D模块的数据.

网友B:
M700为0,M715为1,分别将数据写入BFM 1,2,3,32,33,34.写入模块,找一下这两个继电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