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1):
现在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大家在工程中肯定用过各种传感器,光电,磁环,行程开关,接近开关什么的,这里问题是,当这些信号采集回来时,大家一般是怎么用的,是 拿过来直接调用,编入程序,还是要过一下M码,通过自锁,断电保持等将这个信号保持,然后根据实际程序选择时机断开用呢?

网友A:
最好要加一个M,M的状态反映输入开关的状态,在把M引入控制中。
于英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要加一个M,M的状态反映输入开关的状态,在把M引入控制中。

可是触摸屏中也可以直接去去·读取X或者是Y的状态的。我说是从安全方面来讲的话,加不加M有区别么

网友B:
加一个内部辅助继电器对编程的灵活性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如果控制比较单一可以不加。对于是否加要看你的程序复杂程度、对这一输入信号的利用率等等
永远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内部辅助继电器对编程的灵活性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如果控制比较单一可以不加。对于是否加要看你的程序复杂程度、对这一输入信号的利用率等等

如果只是从安全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加不加没什么区别对吧,因为之前有个同事做工程时,特别提到,有的信号保持不住之类的话,要写程序的时候要注意点,最好都过一下M码,所以才这么想的。

网友C:
本质上X与M都是一样的,位于PLC的缓存中,X只不过在扫描周期初始系统自动的把外部真实信号读入到X缓存中,然后在一个扫描周期都是保持不变的,除非使用了X刷新指令。
直接使用X,或把X映射到M,各有各的好处,总的来说直接使用灵活性更高一些。至于编程的灵活性,现在编程软件基本都可以使用变量定义功能,程序写好了,要改变输入点,也就是从新定义过就行了。

网友D:
直接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