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1):
10脚和35分别接脉冲和方向,41接清零,
15/19/42/43/44/46相并
47接外部电源0v
20脚和12接外部电24v
PA06  524288   PA07 625(根据螺距5mm算出来的)

PA13 0001
手动转电机有反馈脉冲,但plc有脉冲和方向输出,却
没有反馈脉冲,自然电机也没转,求高手解答

网友A:
这是我们通常使用的样例,你可以参考下
谢谢,但还是没找到原因,用伺服JOG运行就可以转,但PLC输出的脉冲和方向就不行了,

网友A:
有几种情况容易遇到

1,参数和接线不匹配

2,脉冲的电没供

3,使能没给

4,转是转了,只是参数设置不当,转的非常非常慢
谢谢,确实是接线和参数不对,已经弄好了

网友B:
去掉19试试,42/43/44/46、47/15接0V ,12/20/21接24V,PA13设201或211试试
谢谢,已经弄好了,但你这个15脚不能接到0v上,会导致触摸屏画面全白,我选参数设置自动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