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一个GT WORKS3 和GT1030通讯不上

楼主(2015-08-01):
线是 USB-GT10-C30R2-6P
软件是GT 3

楼主:
是软件不对.还是线不对啊

网友A:
GT2即可
GT3得 for GOT1000

楼主:
GT3 FOR GT1000是什么.我都没看到呢

网友B:
你的软件版本找个GTD2的版本的,不要用GTD3的版本的。

网友C(2015-09-12):
屏里要设置连接参数的,下载文件要下载通迅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