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二极管
zhaoheshuai

楼主(2015-08-01):
我想找一个DC24V 可以承受10A电流的二极管 我不用与整流 只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由于不常用二极管 所以怕买错了 求推荐 网上可多10A1000V的普通整流二极管不知道能用不 ?我是24v的电

网友A:
当然可以使用,只要额定电压大于实际工作电压就可以,但是这样价格可能高
永远年轻

网友B:
二级管种类太多,功能也不一样。选型很关键!

网友C:
根据你的要求买1.5倍至2倍额定电压二极管可以
zhaoheshuai

楼主:
工控高手可不可以推荐几个具体型号,或者网络连接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D:
10a10

网友E:
不用在特殊场合是可以的,1000V是反向击穿电压,选择二极管还有很多参数,根据二极管在电路中的具体作用而定

网友F:
用肖特基二极管吧,压降低发热。

网友G:
KP3510,有四个可用。
求推荐 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