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1):
我本地电脑有PLC程序,上面也有注释,但是和设备上的有点差别,有什么办法可以将本地电脑上PLC程序里注释导入到设备上plc程序中,不改变原设备上程序?????谢谢啦 !!!!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先下载下来,改注释,再上传那

网友B:
将设备上plc程序下载,将本地电脑有PLC程序的注释转到下载的设备PLC程序,将程序上传到设备!
请问怎样将本地电脑有PLC程序的注释转到下载的设备PLC程序,谢谢 !!!

楼主:
请问怎样将本地电脑有PLC程序的注释转到下载的设备PLC程序,谢谢 !!!

网友C:
把设备程序读出来,在GX WORKS2[工具]菜单下有个“数据合并”,选择“软元件注释”,把你在电脑上有注释的程序添加进行就行了。
太感谢了!

网友D:
是FX系列的PLC吗,如果是就把把已有注释的程序打开,在改程序工具栏点PLC读取,然后全部覆盖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E:
4楼上说的不错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F:
不用下载  直接写入(可以只选注释写入)  然后在全部读取出来就是最新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