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1):
TD400C的显示做到S7-200的程序里了,下载200的程序后,TD400C连接PLC显示
no parameter block是在吗回事?扎回事?

网友A:
no parameter block_有道翻译
翻译结果:
没有参数块
dict.youdao.com/ 2015-08-02

(本文转载自网络,向原作者致敬)

TD 400C 的必要设置

在 STEP 7 - Micro/WIN 中使用 TD 向导完成 TD 400C 的组态后,将TD 400C 与 S7-200 连接,为使 TD 400C 能与 S7-200 正常通讯及工作,必须完成 TD 400C 设置:

通过进入 TD 400C 的 "诊断菜单 > TD400C 设置" 进入以下菜单进行参数设置

必要设置:

TD 400C ADDRESS(TD 400C地址):用上下键为 TD 400C 设定地址,该地址在网上必须是唯一的,不能与网上其它CPU或 TD 设备地址重复。缺省地址为1。
CPU ADDRESS(CPU地址):设定TD 400C 所连接CPU的地址。必须与所连CPU的地址一致,否则会造成 “CPU无响应” 。缺省地址为 2。
PARM BLOCK ADDRESS(参数块地址):设定参数块起始地址,要与CPU向导中设定的参数块起始地址一致(见向导编程中完成向导配置第一步)。如果这里的地址设置不对,会引起无参数块错误或乱码及数据错误。缺省设置地址为VB0。

图 1. Micro/WIN 中文本显示向导配置之一步骤
TD 中设置的参数块地址必须与上面向导中配置的存储区首地址对应。
如果上面的存储区首地址改为 VB512,则 TD 中的参数块地址也可以改为 512。
如果存储区中设置的数据区不是以 VB0 开始(如以 VB512 起始),按“Next”按钮会出现 “是否将参数块的偏移地址放到 VW0 中” 的对话框。
如果选“Yes”,向导会自动将参数块地址(此处是VB512)放到VW0中,也就是VW0成为参数块地址的指针。此时 TD 400C 硬件上,TD 400C 设置中的参数块地址既可以设成它的实际参数块地址 VB512,也可以设成参数块指针地址 VB0,但要保证程序中其它地方不要用到VB0,否则会引起无参数块错误或乱码及数据错误。

这意味着用户自行更换 TD400C 时, 不必进入 TD400C 的诊断菜单重新设置参数块地址出厂值。

如果选“No”,参数块地址还是设定的参数块起始地址,按照上面的配置,TD 400C 硬件上,TD 400C 设置中的参数块地址必须设为 VB512。

为不同的 TD 400C 设置不同的参数块地址,允许你将多个不同的 TD 400C 连接到同一 CPU 上。
波特率:设定通信波特率,必须与CPU的波特率一致,否则会通信不上,造成“CPU无响应” 。缺省波特率为9.6k。
需要时设置:

最高站地址:设定最高站地址,这个站地址告诉 TD 400C 在寻找其它主站时检查哪些地址。默认最高站地址为 31,即 TD 400C 会搜索 0-31 的地址。除非网路中的站数超过 31 个,否则不必改变。

波特率为 9600 波特或 19.2 K 波特时,可能需要提高最高站地址(即使网络包含的主站不超过 32 个)。 提高最高站地址将使主站有更多的时间发送消息。
间隙系数: 用于设定 TD 400C 查询其它网络主站的频率。缺省设置为 10,即每 10 个令牌检查一次其它主站。如果设置为 1,表示每一个令牌查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