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写抽奖程序

楼主(2015-08-02):
2000人随机抽奖,分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不能有重复中奖机率存在,即已中奖的人不能参加下一轮的抽奖,望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A:
2000人用2000个M或2000个D
然后产生一个随机数,再使用变址
假如已经中奖,再触发一次随机数。

网友B:
干嘛用PLC作抽奖机,用单片机就足够了,还成本低。
这就像买台电视机做电脑显示器,够土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人用2000个M或2000个D
然后产生一个随机数,再使用变址
假如已经中奖,再触发一次随机数。
谢谢,问题是如何把已中奖的提出来,避开一下次随机数访问到,假设D100是中奖人,下次轮询是不是1...2..3...99....101..102......,这样话就不符合指针规律了,所以中奖后必须把数据重置,但怎么重置

网友B:
开一个数组,大小为各奖数之和。如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5个,则保留D1-D8,作中奖号存储。
产生1-2000间随机数,以次存入D1-D8,但存入前先与前面已存入的数比较,有一样的就重生成,不重复就以次存入,直到全部抽完。

网友C:
只用一个触摸屏就可以完成楼主的要求。PLC都不用。触摸屏用宏指令。威纶官网有个抽奖程序。你可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