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单片机、工控板、嵌入式。 这些名词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楼主(2015-08-02):
PLC、单片机、工控板、嵌入式。 这些名词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菜鸟努力中

楼主:
静待高手来解答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PLC中文名字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功能要比一般的单片机强大,但PLC是建立在单片机基础之上的,单片机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计算机,一般单片机趋向于功能性应用,比如变频器中就有单片机。工控板其实就是工控机就是工业控制用的主机,通常作为PLC的上位机使用,可以监控和发送指令给PLC,分散控制系统DCS及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都会用到工控板,而嵌入式是是一种安装形式,比如嵌入式工控机,像MCGS的嵌入式人机界面,将功能或系统一同安装到硬件中。
下载积分:+2(wind0556)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