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急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5-08-02):
用的好好的编码器,突然只显示0和1了,我用编码器做跑马灯,d大于等于c251 k100.之前监控状态下,编码器旋转时候应该是数字变化的,现在监控时候编码器只有0和1两个数,编码器是四根线的,会不会是编码器一根线断了啊

网友A:
监视编码器好坏最好的方法是用示波器,其次是用手微速转动编码器轴看PLC输入点是否为闪亮。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