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2):
请问各位大侠采用两个可控硅反并联,这两个可控硅都需要加阻容么?还是两个可控硅并用一组阻容?

网友A:
用一组RC。

网友A:
多大的可控硅?RC要靠近可控硅安装,如果一组做不到,就需要2组分别接。

网友B:
一组阻容是肯定的

网友C:
阻容网络主要作用是吸收尖脉冲和高次谐波,对可控硅有一定保护作用,用一组即可

网友D:
先在网上查查资料很多的。
于英剑

网友E:
一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