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PLC如何带3个触摸屏

楼主(2015-08-02):
使用三菱Q系列PLC,通过路由器与3个触摸屏通讯(3个触摸屏中的内容是不同的),请问如何设置路由器。

网友A:
使用交换机,直接设置屏的站号

网友B:
请使用HUB.

楼主:
我已经使用路由器了,
每个触摸屏上都有GOT IP
在路由器上需要设置吗

网友C:
加个以太网交换机,然后把各个屏设一下地址就可以的

楼主:
以太网交换机用了之后,只需要在触摸屏程序中设定GOT IP吗?
以太网交换机内部需要设置吗?
我初学者,不懂,请见谅

楼主:
看一下附件,这样的连接方式,路由器需要设置吗,如何设置

网友D:
用威伦的8000系列屏可以实现。威伦的8000系列屏可以一拖三。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