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stop和sf/diag灯长亮是否正常

楼主(2015-08-02):
请教
西门子新PLC CPU 224 CN里面还没有写进程序去,开关拨到RUN位置,上电后stop和sf/diag灯长亮是否正常 或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先写入程序后再说。

网友B:
没有程序报警不要理会它,下载程序调整再看啊

网友C:
这个测试程序试下,如果是旧的可能是内部强制了STOP,新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