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3):
假设有1-8,共8个位置依次循环运行。如果 产品在1号位置 发出上升延信号,则该产品运行到2-8号位置时,2-8号位置的机构都不动作。只有产品在1号位置无信号发出时,该产品则在2-8号位置被机构加工。舀鱙产品在1号位置发出的信号时有时无,则2-8号位置的动作就比较复杂。请问各位大神,该程序要如何编写。谢谢啦。

网友A:
参考呼叫小车左右移动程序

网友B:
用移位指令吧!轻松搞定。

楼主:
请详细讲讲怎么操作,谢谢啦
引用 网友B:
用移位指令吧!轻松搞定。

网友B:
[attachment=138016]
  • 下载积分:+2(hsrx001)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138016]

    M2到M8就是对应的各个工位的动作条件
  • 下载积分:+2(hsrx001) 真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