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3):
现在小生在做一个项目,项目方提出一个要求,就是系统断电后再次上电,要有可以继续运行的功能。如果不能继续运行,要重新开始运行。想问问各位大哥,有没有做过想似的程序。能给提些建议么?
我自己这里有这么几点疑问,1断电后继续运行,判断的条件要员工自己判断还是要程序里咱们编号自动判断
                                                     2 如果要程序里自动判断,那么该怎么做这个条件,难不成真的要把所有信号都做一个保存,上电后再把保存的信号取出来与现在的信号做比较判断么?然后一致就可以继续,不一致就重新开始?那样就费老了劲了。
最后,我这个项目是工厂里一个物料的搬运,有伺服,还有AGV小车,所以感觉条件有点多,真不知道怎么做了。求助大哥们了

网友A:
使用控制器的断电保存寄存器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控制器的断电保存寄存器编写

断电保持是可以用,也必须用。只不过如果断电后系统有一些变动的话,信号就不一样了,还有,如果断电时候,传感器出现问题或者其他什么的,就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B:
上次帮朋友搞了条自动生产线,情况和你讲的差不多,客户只要求重新上电后接着断电前的动作接着走下去就好了,没有要求判断条件什么的,不过我写了比较完善的报警程序,就算哪里有变动也不会出大问题,我就全部用的是断电保持来写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帮朋友搞了条自动生产线,情况和你讲的差不多,客户只要求重新上电后接着断电前的动作接着走下去就好了,没有要求判断条件什么的,不过我写了比较完善的报警程序,就算哪里有变动也不会出大问题,我就全部用的是断电保持来写的程序。

那也就是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只要都是用断电保持的继电器来用就好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只要都是用断电保持的继电器来用就好了吧。

上电之后会有检测有无异常的程序,有的话会报警,根据异常情况去处理好后接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之后会有检测有无异常的程序,有的话会报警,根据异常情况去处理好后接着走。

那在处理异常这一段时间内,需要再次打成手动来处理吗?还是直接在自动下处理就好,只不过是暂停后处理,处理完,直接自动运行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在处理异常这一段时间内,需要再次打成手动来处理吗?还是直接在自动下处理就好,只不过是暂停后处理,处理完,直接自动运行就OK了。

一般都是直接在自动状态下处理异常后,按异常复位,机器就接着上一步的动作自动运行下去。触摸屏上加了系统还原按钮,必要的时候可以程序初始化。

网友C:
我用三菱plc,m500、s500以上具有断电保持功能,m8008是断电响应专用继电器。仅供参考,我就知道那么多,对不起,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三菱plc,m500、s500以上具有断电保持功能,m8008是断电响应专用继电器。仅供参考,我就知道那么多,对不起,希望对你有用。

谢谢了,那个是fx3u里的,还有断电保持的计数器c100以后,还有D寄存器512以后,有的区域可以改变,但是都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直接在自动状态下处理异常后,按异常复位,机器就接着上一步的动作自动运行下去。触摸屏上加了系统还原按钮,必要的时候可以程序初始化。

那你这个程序的编写就复杂了。我现在写程序,按钮部分,只有手动自动,启动,暂停继续,急停,这几个按钮。其他手动动作按钮什么的都做在触摸屏上了。你这里异常复位按钮,就相当于是继续了吧。
你的这个程序听起来就编的有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