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电脑连不上,触摸屏可以,不知何故。

楼主(2015-08-03):
设备上有个FX1N,用编程线通信不上,该编程线到其他设备上的FX3U上测试通信正常,这个PLC与触摸屏连接又正常的,线正常,端口正常,想不通啊!求帮助!

网友A:
通讯端口可能被破坏了,遇到过,搞定了。也是FX1N

楼主:
看来FX1N比较傲娇啊!后来换了个自带232口的电脑,通信上了

网友B:
看看屏的通信参数

网友C:
確認線是否功能正常,驅動有無安裝
求助:三菱PLC电脑连不上,触摸屏可以,不知何故。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