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3):
如题,PLC Link指令和RS指令使用起来有什么区别?我想用其中一个指令来完成PLC与PLC之间的通讯,哪一个会比较简单一点

网友A:
说的永宏的PLC吧,当然是PL LINK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永宏的PLC吧,当然是PL LINK简单!

现在在用台达的PLC,永宏的一般要用到模块的时候才用

网友B:
PLC LINK 链接,共享数据,最简单
好好赚钱

网友C:
plclink是台达自己的一个协议,只能跟台达的设备用,设置简单,RS是无协议通讯,只要是485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