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3):
请问大家,电机中的PE线应该如何接法,网上看到的资料PE线为保护地线,目的是为了保护电机烧坏和防止触电,但是不太明白这根线应该怎么外联,直接接地行不行?不接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接在电机的外壳也行,不过建议还是要接地线的,不然漏电就不好说了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电机的外壳也行,不过建议还是要接地线的,不然漏电就不好说了

看看类似于这样的接法行不行?
使用如图的三头插线,控制器的LN接插线的LN,然后电机的PE接插线的黑色头(即地线),如此接法有没有问题?
  • 下载积分:+1(机电是我) 这是单相调速器吧?

网友B:
    三相五线制PE与N线在配电房低压总柜处是对地短接的(TN-S)。出来后PE与N就不允许有短接现象(否则系统是TN-C).不过一般企业为节约成本和安全用TN-C-S系统较多。PE线正常没有电流流过,一旦发生相线对外壳漏电PE线上流过电流很大,对于总开关相当于短路并跳闸。在一个局部电网最好不要用2个保护系统。设备直接接地电阻很难达到电力规范(以往是4欧姆以下,现在新标准好像是1欧姆)
  •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C:
    非常对,可以的
    巫山石军

网友C:
    这是单相调速吧?这种一般最大功率是多少?
    巫山石军

网友D:
    最好接地,就是把电机接地端跟地线相连,万一电机漏电可以起到保护人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单相调速吧?这种一般最大功率是多少?

    控制器上有REV/FWD双向都能调速,我的电机功率为1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接地,就是把电机接地端跟地线相连,万一电机漏电可以起到保护人作用

    谢谢指导!

网友E:
    接地线很重要。在工程技术图或资料中要求挺严格的。但是很容易做到。接地线的选用有严格规定。
    于英剑

网友F:
    直接接在电机外壳上

网友G:
    你这个电机是厦门精研的吧

网友H:
零线=中性线≠地线
地线,防干扰,防漏电保护
下载积分:+5(wu32u2)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