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3):
PLC都已经Stop了,但是伺服电机自己就转了起来,一会转一会不转,一会又转,会是什么原因啊,编码器的线直接买回来的,CN1的线是用双绞屏蔽线,会是干扰的原因,求解

网友A:
什么牌子电机
现在是我把脉冲线拆了就不会了,什么原因啊?没遇到过

网友B:
调一下刚性
没作用,拆掉脉冲线就好了,脉冲线一碰输出点就会

网友C:
伺服电机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是转不动的。要让伺服电机转动,就是一要有脉冲信号,没有脉冲是转不动。转动了就说明有脉冲信号,这个是很好理解的。另外,你看看PLC的脉冲输出有没有亮。或者直接PLC断电,电机还会转吗?
弄好了,把CN1的外接电源接到PLC上就好了

网友D:
什么牌子的伺服?要是三菱的看看PA13的百位数改成2.
这样没有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当脉冲信号负极没有接0V时就会这样,通常是PLC COM和0V 开关电源0V 没有接在一起,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C:
说来说去,还是是PLC有脉冲输出。
另外,楼主说把“弄好了,把CN1的外接电源接到PLC上就好了”
CN1的外接电源是多少V,CN1是什么线反馈的。
是的,确实是PLC有脉冲输出,外接电源是24V的,反馈线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