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3):
请教下QJ71C24N和S7200如何做MODBUS RTU通讯
只需要读取40001-40010数据,谢谢!

网友A:
QJ71C24N设定为主站使在用通信协议, S7200设定为MODBUS1#子站。
QPLC程序调用G.CPRTCL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楼主scorpiokitka于2015-08-03 23:19发表的 请教下QJ71C24N和S7200如何做MODBUS RTU通讯 :
请教下QJ71C24N和S7200如何做MODBUS RTU通讯
只需要读取40001-40010数据,谢谢!

MODBUS RTU通讯 建議改用QJ71MB91

楼主:
不过硬件已经配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J71C24N设定为主站使在用通信协议, S7200设定为MODBUS1#子站。
QPLC程序调用G.CPRTCL指令就可以了。

我去试下

楼主:
非常感谢,通讯已经OK
另外还有个温度,读出来的温度数据是双字浮点数的,存储在例如D100,D101中
该如何处理(一般模拟量是0-4000)

网友C(2016-07-25):
我也在用这个模块 兄弟能给个程序吗 616550496@qq.com